DELL14236-1 求一个芯片型号

楼主(2020-05-17):
U3504  5脚的 应该是USB的供电芯片 上面就GLP  由于没有料板,TB上搜都无从下手。这个是什么型号?

网友:
下个图纸查型号

网友:
这个貌似好像没图纸

网友:
不用换,拆了打值1和5脚分别有短路吗?不短路直接直连1和5,如果短路,修复短路再直连

网友:
别管原型号了 。从别的机子USB 3.0供电处找外观相同的,看下GND、5V输入、输出脚位一致就大胆换。

网友:
你测试看看是到USB  是的就直接飞线

网友:
开机正常情况下,直接从风扇接口周边5V飞线

网友:
这只是负责一个开关信号的元件

先确保输入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随便就可以买到。唯一的区别就是输出的开启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淘宝很多这种元件。其它机器的也能代替

很明显就是电源脚的。目前开启作用和限流作用

网友A:
测测有没有短路,没有就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测有没有短路,没有就直连

直接1 5脚直连了  USB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