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为荣耀十开关键不能用

楼主(2020-05-17):
重摔机,接到的时候是不显示,换了显示电源后正常了,但是发现开关不起作用,当然没这么简单。 这个开关在开机的时候是正常的,进去系统后就不起作用了,但是长按开关键也能强制关机,进工厂模式开关键也是失灵的,开关1.8v电压正常,音量键都正常,关于开关的电阻也正常,关连的两个电源芯片重装过问题依旧,有点搞不懂了,想请教安卓维修大师,能否赐教

网友A: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1916.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1916.html

鑫智造  维修宝典都有  只有图纸和点位   没有这种案例

网友:
进系统功能都可以吗?系统问题吧

网友:
用示波器分分钟搞定 肯定是LDO信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