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win10激活

楼主(2020-05-17):
激活前一定要关闭win10安全中心和其他安全软件    永久激活  支持反复重装    只要不更换主板 以后重做系统  联网自动激活  特好使

网友A:
这是数字激活?
还是什么高端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数字激活?
还是什么高端软件

可以永久激活,下次做相同版本系统,自动激活,别换主板就行。可以反复重装,可以为所欲为的换硬件(主板除外)在

网友:
做下地板,先下载来备用

网友:
下载了下次装系统试试 谢谢

网友:
先下载来备用

网友:
一点激活,系统自动重启,什么情况?

网友:
什么原理  数字激活吗

网友:
先下下来,明天试试,有没有效果回复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