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可触摸区域测试 下巴位置

楼主(2020-05-17):
苹果X可触摸区域检测发现,靠近下巴边缘有一很窄的区域不行,正常吗?

网友A:
这个看的清楚一些,这个情况应该是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的清楚一些,这个情况应该是正常吗?

这个是什么软件测试的?下次试一下。

网友:
要是上推快捷菜单能出来就可以无视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软件测试的?下次试一下。

同问,但是这个不一定特别准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软件测试的?下次试一下。

鲁大师,你试下。

网友:
鲁大师测的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