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修华硕的这个主板给他留言

楼主(2020-05-17):
华硕的p55主板,主板不触发,插电,主板灯亮,网卡发热,网卡有个小电阻掉了,谁会修,给我留言

网友A:
我觉得先把网卡芯片拆下来再试,之前看了那么多帖子,估计电源芯片也坏了,不知到各位大神怎么看

网友B:
网卡坏了,拆了看看。

网友:
老板子也不贵,直接换吧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先怀疑网卡短路了,拆了再说

网友:
网卡发热先测网卡供电脚对地阻值,不正常就先拆网卡芯片。拆掉不影响正常触发

网友:
急用就换一片,不急就慢慢折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坏了,拆了看看。

不知道啊,我啥也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先把网卡芯片拆下来再试,之前看了那么多帖子,估计电源芯片也坏了,不知到各位大神怎么看

我啥都不会,找个修主板的太难了

网友:
迅维快修,全国连锁

网友:
应该是网卡短路了,先把网卡隔离出来,看看其余部分正不正常

网友:
西瓜靓仔修机。

网友:
送电脑维修店,很快就好了的。

网友:
楼主,直接点网站右边的:附近店铺,直接送过去就可以了。是迅维出来的你那板子分分钟能OK。

传送门:https://www.xw360.com/index/seller/storelist.html

网友:
先测一下网卡对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