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440P暗屏 换屏仍然暗屏

楼主(2020-05-17):
联想T440P暗屏 换屏仍然暗屏 12,13脚有3.3v, 22,23脚有3.3v,26-29脚都没有电压
原装屏是B140XTN03.3(在其他电脑上也是暗屏)  换的屏是N140BGE-EB3(屏是好的在其他电脑上能点亮)
和另一台联想电脑对换过屏幕能正常点亮(忘记看型号了)
原装屏插电源的时候右边灯管能亮一半用电池完全暗屏

网友:
这种问题 能看懂电路的话估计就秒了  客户的话还是找个专业的门店搞下。

网友:
屏幕不合适吧

网友:
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弄把

网友:
一锤子搞定

网友:
秒机的节奏

网友:
亮度调节信号

网友:
笔记本那头没有12v输出到屏啊

换个好屏也点不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 秒杀

为什么换个好屏也不行啊

网友C:
ThinkPad有一款型号忘了,暗屏的通病,屏坏主板电路也坏

网友:
屏应该是好的,BL无供电,
给你个思路,查LID close的霍尔元件,和主板上给BL供电的保险丝,如果这2个没好,故障可能性就复杂了,BL的enable来自桥、EC、thinkengine,都有可能坏了,那如果你不是专业维客搞不定的,趁早换主板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hinkPad有一款型号忘了,暗屏的通病,屏坏主板电路也坏

怎么弄呢?
但是我拿另一块联想电脑的屏点亮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弄呢?
但是我拿另一块联想电脑的屏点亮过啊

如果你不查主板信号的话就按楼上说的查,不懂还是拿去维修店送修吧,免得自己弄把故障扩大

网友D:
先要搞清楚你的开起电压正常不,还有亮度电压。再就是主供电。三个电压正常,换屏肯定能亮。

网友E:
秒杀,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才能和睦的相处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要搞清楚你的开起电压正常不,还有亮度电压。再就是主供电。三个电压正常,换屏肯定能亮。

那是在神舟电脑上面点亮的,在联想电脑上面现象一样,必须要插适配器才能亮一半,但是神舟电脑能正常点亮新屏,联想电脑却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秒杀,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才能和睦的相处下去

谁不是一点点学的
那你逛论坛的目的是什么,来找生意?

网友F:
灯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灯条问题

灯条我用24v点过了没问题
就是不升压
还有就是点不亮新屏

网友:
打背光阻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换个好屏也不行啊

不是屏的问题 啊

网友:
THINKPAD 要换原型号的,有的屏是会点不亮的

网友:
首先一点,带电操作换屏,是有坏主板的风险!!!  目前以你的模糊描述来看,屏和主板都坏的可能性很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inkPad有一款型号忘了,暗屏的通病,屏坏主板电路也坏

E40有这种情况,我遇到过几次。

网友:
是没有背光还是不出图像?

网友:
点亮过联想E470的屏 型号是NT140WHM-N41
不知道为什么其他屏就是点不亮

网友G:
看上面那个图是LED灯条有半边有问题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看上面那个图是LED灯条有半边有问题呀

没升压19v能点亮一路,另外两路没电压,我用24v试过能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升压19v能点亮一路,另外两路没电压,我用24v试过能点亮

用电池只有11v暗屏

网友:
主板问题  屏供电电路 坏了

网友:
固件被你带电换屏把主板烧了

网友:
背光供电没有,换屏肯定不行啊。如果开启信号跟屏供电背光供电都有,那可以考虑换屏试试

网友:
屏幕问题灯珠坏了

网友:
屏码刷一下

网友:
明显屏线问题还换这个换那个,屏线

网友:
这个。。。。。  这个明显不是屏的问题啊这

网友:
解决了,换屏的时候没拔电池供电保险烧了
第一次换的时候保险还是好的

旧屏是真的坏了,没升压

网友:
新问题,不能充电了,给充电加过一次20v电压
直接加的没有用方口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