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主板4790K随缘死机

楼主(2020-05-18):
华硕B85  PRO GAMER主板,原来装了i5 4590一直在用,后来咸鱼淘了个I7 4790K,也没动过BIOS直接给装上了,开始使用一切正常,一起玩DIY的哥们过来调了一次BIOS后开始无辜蓝屏,毫无征兆的蓝屏,寻思回复一下BIOS吧,然后彻底完蛋,卡死在开机系统LOGO,后来反复试了很多次才发现BIOS里关于CPU睿频选项只要调AUTO必定开机卡死,调成PER CORE才可以正常启动。后来刷了2203最新的BIOS问题依旧,拆下CPU才发现电容掉了一个,CPU寄走补电容,等回来后装上启动,开机一切正常,运行系统一切正常,看网页看论坛都没事,但只要一开始玩游戏就随缘性死机,毫无征兆的死机,有时候玩几个小时没事,有时候进游戏就死机。。。温度压力测试也不是很高,实在无语了。还有重启按键只要按下去就立刻死机。换回I5 4590又一切正常,啥毛病没有。想问问大佬们这是不是B85主板的BIOS对I7 4790K不怎么兼容的原因才导致的?

网友:
还是说是这颗CPU有问题?

网友:
基本肯定是U的问题,华硕这板子,我有个朋友用的就是 4790K,游戏都正常的。这种U不稳定的情况,通常和内存兼容性有关,尽管是U的问题(可能就是电容),但是通过更换兼容性更好的(频率更低的)内存条,也有可能改善。

网友:
应该这个U有问题才放上去甩的

网友:
可能U的问题

网友:
看着像U的问题,不过也可以看看通病 ME1.05V电压 RT8065

网友:
CPU应该是摔过,要不然不会掉电容的。用回i5吧

网友: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U的问题 板子基本问题不大

网友:
我有个,放上u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开不了机,后来换了个i3的就在没坏过

网友:
应该还是u的问题比较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