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l8000u插内存就不开机,无1.2V。

楼主(2020-05-18):
主板X542U,插内存条的时候有待机5V 3.3V,但是不能开机,按开机键3.3V降低又马上回到3.3V。拔了内存条按开机键可以触发,Cpu风扇转铜管发热。各个电压和论坛上电感阻值那个帖子电压差不多。

参考了论坛所有fl8000u维修帖子,查EC测量得EC108脚AC_IN_OC#是0V,用电池时是高电平。与R3009 1脚PSL8902 2脚相连;R30092脚3.2V,PSL8902 1脚与PQ8905 6脚相连,电压忘了多少了??PQ8905的2脚5脚是AC_OK有6V,与充电芯片的5脚相连。

EC RST# VSVS ON  3.2V。
充电芯片5脚P CHG ACOK 6V
6脚P CHG ACDET 2.6V
3脚P CHG CMSRC 18V
20脚P CHG REGN 6V
28脚忘了测

,明天继续搞。

网友:
老师们帮忙看看应该从哪里入手,内存旁边的电感对地只有两百多欧,和论坛那个数字偏小,是不应该拆下周边电容量一下?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bios芯片1,2,3,7,8脚都有3.3V,5,6脚无电压,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继续前面忘了写的,充电芯片28脚有19V。测得如下电压

网友:
bios也刷了论坛原厂bios,bios芯片也换了,实在无头绪了。+5sus +3sus也有。有个奇怪的问题,我修的时候一直没装电池,装上电池充电指示灯不亮。但是偶然充电指示灯亮了的话自动触发了,内存条没装。最开始就是不装内存条按开机键可以触发,后来不行了。

网友:
充电螺丝那个位置我直接用锡焊焊了的应该不存在问题,为什么充电指示灯不亮呢?

网友A:
估计有短路吧。看看插槽

网友B:
试没试过换个内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没试过换个内存?

内存首先就换了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有短路吧。看看插槽

嗯晚上在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D:
4代内存应该没有高低压的,查查槽和CPU的线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内存首先就换了的哦

那就查时序。过了内存是什么电压,测一级二级电压有短路的么

网友E:
内存插槽供电量下是不是有短路的  供电的电阻电容好好看看

网友F:
测一级二级电压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插槽供电量下是不是有短路的  供电的电阻电容好好看看

1.2伏周边量了的都没问题,电感对地两百多欧

网友:
引用 网友D:
4代内存应该没有高低压的,查查槽和CPU的线路

才自学,有点不太懂,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查时序。过了内存是什么电压,测一级二级电压有短路的么

待机只有+3 +5,其它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一级二级电压有短路的

才自学,一级,二级,有些词不太懂,谢谢。

网友C:
这几天有在论坛看了很多帖子,怀疑还是和充电有关,这个新机型有电池保护样,没电池不开机??晚上发现EC下方472排阻电压不正常,两个3.2,两个3.3,好像是排阻通病,已在网上买了排阻,过几天换了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有在论坛看了很多帖子,怀疑还是和充电有关,这个新机型有电池保护样,没电池不开机??晚上发现EC下方472排阻电压不正常,两个3.2,两个3.3,好像是排阻通病,已在网上买了排阻,过几天换了再看看。

472排阻已经过了还是不充电,偶然充电指示灯亮起的话就自动触发上电了。

网友G:
内存供电部分哪里有短路

网友C:
初步确定不开机和CPU温度管理芯片有关,拆了芯片不插内存充充电指示灯亮,自动触发。装上内存后不能开机,可能有短路,慢慢再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存供电部分哪里有短路

把内存1.2V旁边的6脚温控芯片拆了1.2V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步确定不开机和CPU温度管理芯片有关,拆了芯片不插内存充充电指示灯亮,自动触发。装上内存后不能开机,可能有短路,慢慢再查了。

说错了是GPU温度芯片,现在内存供电有了,按开机不触发,过一会儿会自动触发,但是屏幕不亮没背光没显示。有LID SW#电压,LCD BACKOFF#。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网友:
CPU下边电感也有0.8V,PM CLK RUN#这个电压是0伏,是哪个时钟没工作吗?

网友:
不是降低了这是一个高低高挑变吧属于正常的

网友(2020-06-30):
换了内存好了,淘的二手内存是坏的。还拆机内存,还是当面测试稳当些。

网友:
还有短路的位置,你再查内存电压和CPU的几个脚的电压。

网友:
多谢各位老师指点感谢!

网友(2022-04-16):
第一感觉 是对的,内存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