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470不上电

楼主(2020-05-18):
谁能解说一下下面这图的工作原理 SPWON正常是多少V的

网友A:
这个要看上拉电阻多少V,看电路这个应该是高电平把

网友B:
这个电路我看不懂,怎么连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上拉电阻多少V,看电路这个应该是高电平把

正常是升到14V左右的  修好了  一个转换管坏导致拉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我看不懂,怎么连那么多

也就是一个升压电路 开启后级电压的

网友:
呃呃,谢谢,现在看懂了二极管电容叠加.理论15v可能实测会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