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X手机进水引起的音频三无故障维修

楼主(2020-05-18):
  接修一台苹果iPhoneX,故障为无听筒、无送话、无铃声、进入设置功能卡顿,拆机观察主板,以前更换过显示屏,主板还是比较靓没有维修过,加电有50ma的漏电电流,因此直接锁定为音频电路出现故障。
  将主板分层,逻辑板比较干净,没有腐蚀的痕迹,单独给逻辑板加电,不再漏电,因此故障点在射频板上。

  观察射频板,铃声放大IC U4900听筒放大IC U5000 无线充电IC U3400周围腐蚀严重,对腐蚀的零件进行加焊,发现U4900不能归位,拆下此IC发现腐蚀特别严重,更换一个全新的铃声放大IC。

  用测试架测试机器【此时只扣了带后壳的尾插排线】,发现机器不再卡顿,但是还是没有铃声。

  接下来把铃声放大IC周围的二极体值过一遍,发现电阻R3421的第2端对地短路,这边直通立柱的S27脚,这是电源到无线充电IC的开启信号,和铃声没有关系。看来是进水的电解质引起短路,在立柱旁边加上焊油,风枪300度对立柱吹焊,短路消失。

  再次上测试架,还是没有铃声。为了排除外配引起故障,把听筒排线扣上测试,发现听筒上边的铃声正常。用替换法检查,发现尾部喇叭是坏的,更换后所有故障排除。

  这机器一路铃声通过U5000送到听筒喇叭,另一路由U4900送到底部喇叭,这机器底部喇叭是坏的,导致维修走了弯路。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支持一下  邓工技术牛

网友:
每日一学 。。哈哈哈!!!

网友A:
邓工,有个疑问,如图所示,天线到听筒不正常,但录音文件到听筒正常,这样为什么确定是音频IC的问题?不应该基带CPU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邓工,有个疑问,如图所示,天线到听筒不正常,但录音文件到听筒正常,这样为什么确定是音频IC的问题?不应该基带CPU的问题吗?谢谢

晕,写错了,应该是你另外一个帖子的问题

网友:
说实话!这活我现在干不了

网友:
我实在我现在还天天干活 不过感觉干不过现在年轻人了 精力视力大不如以前了

网友:
想知道怎么单独给下层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