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 这个EC IT8587 哪个是时钟脚

楼主(2020-05-18):
求助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 这个EC IT8587 哪个是时钟脚,待机3.3正常,不触发,按开机键不能发出DD_ON,供电复位  ACIN  LID 正常,没找到时钟脚是哪个,大神帮忙看看,感谢

网友A:
105脚看看连哪里,有的是内置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5脚看看连哪里,有的是内置晶振!

链接BIOS 6脚时钟

网友B:
内置时钟的吧  2   12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置时钟的吧  2   128

2  128  信号名称不对哦,也没测到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2  128  信号名称不对哦,也没测到波形

信号 分别到了这两个地方  也不像是时钟的嘛

网友D:
蓝天机器  待机黄灯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蓝天机器  待机黄灯亮不

不亮哦。。。。。。。。。。。。

网友:
2脚和128脚是外接晶振的。没看见左边标有CLOCK吗,不过此板使用内置时钟的,没有使用外部时钟

网友:
不亮换个ec试试

网友:
这么大的CLOCK,看不见么,2   128

网友:
这个应该是内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置时钟的吧  2   128

我的意思是2和128是默认待机时钟,但是这个EC内置时钟了,引脚就做别的功能使用了,你肯定测不到啊 ,实地笔记本教材上面有EC资料 IT8587 无待机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