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富士施乐cp105b打印完后页面有红色色块

楼主(2020-05-18):
富士施乐cp105b打印完后面有红色色块,粉盒已全换新,废粉出口也全清过,还是这样,不知搞哪了,希各位师傅指点一下,如何入手维修?谢谢!

网友:
换红色硒鼓

网友:
如果是粉盒的,你可以换粉盒试试,旧的就可以。或者只打黑色

网友A:
用粉盒的,4个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粉盒的,4个都换了。

把红色换回旧的  试试

网友:
看着像红色硒鼓的问题。估计得拆机清洁。有可能激光器或者充电辊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