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苹果a1425卡系统滚动条,风扇狂转

楼主(2020-05-18):
苹果a1425卡系统滚动条,风扇狂转.拔电池后正常进系统.十天半月后又重复原故障.
重装系统.初始化bios.桥加焊过涛声依旧.

网友:
苹果ec问题比较多吧,触摸板不行风扇也狂转啊

网友:
EC挂了,换EC,别犹豫了

网友:
EC问题吧0...............

网友:
风扇狂转很多都会引起的,EC 摄像头 温度 BIOS初始化有些没用的,我上次有一台进系统卡机风扇狂转,刷了BIOS后就正常,你要进苹果系统测试下摄像头什么的

网友:
进水烧了的吧?左边都黑成哪样了

网友:
桥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统一回复,谢谢大家,我想也可能是ec有问题,这型号ec价格太贵了我这报不起价

网友:
MacBook风扇狂转cpu闲置低的话不要漏掉查看总线正不正常哟

网友:
路过座等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统一回复,谢谢大家,我想也可能是ec有问题,这型号ec价格太贵了我这报不起价

A1425现在也不贵呀

网友:
A1425料板EC300大洋

网友:
我A1278定屏终于搞定了,原来是屏幕,换屏幕搞定了!

网友:
和触摸有关的都查下,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2020-06-29):
这款机器EC很容易坏的。

网友(2020-07-31):
谢谢大家了,这台机器最后没修好,跟客户说加钱换EC客户不搞了

网友B:
要检查EC的3.29V供电,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检查EC的3.29V供电,看是否有短路。

客户不搞了

网友:
谁知道告诉他一下看把娃着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