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戴尔3437开机报警6声

楼主(2020-05-18):
由于独立显卡有问题,我把GPU和显存都拆下来了
现在用的是集显,但是开机有6声报警,经查实是显卡报警,由于没有独显芯片,BISO自检报警,进系统就好了
我在论坛看到有位大神说了 把ALC3223声卡芯片的12脚 DEPP 连接的电阻取掉,问题解决
但是我不知道哪个脚是12脚 包括12脚连着的电阻,麻烦大佬帮我指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如果是12脚的电阻 看图大概就知道了啊  你用万用表量是不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12脚的电阻 看图大概就知道了啊  你用万用表量是不是这个?

好的 我试试

网友B:
老哥,去掉你说的那个电阻 仍然有报警 但是是破音
把上面这个电阻也去掉  问题解决

网友:
也可能是小电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哥,去掉你说的那个电阻 仍然有报警 但是是破音
把上面这个电阻也去掉  问题解决

上面是电容吧

网友:
嗯 小白一个 谅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