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14ibkn 公共点烧洞 维修

楼主(2020-05-18):
320-14ibkn  公共点烧洞 维修  一个月遇到2台一模一样的问题   都是pq312烧坏  很严重 公共点上而且没有电容被烧坏的  由于位置比较小烧的严重    挖开后 短路排除 但是 有三根断线  充电芯片24780 的3脚 4脚 和公共点这边断开的  电容pc302也没了   24780的 主供电相连的pd302的 vin脚和 公共点前的vin也是断线的  三根线接好电容补上  pq312 换个n管  接线  后  测试正常  2台一模一样 估计是设计问题吧

网友A:
沙发吧,,,,但是2台了为什么无实图? 确少说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吧,,,,但是2台了为什么无实图? 确少说服力。

懒得发 实物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