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搬板

楼主(2020-05-18):
各位大神6sp搬板需要搬那些零件

网友:
工具还是零件? 工具的话    至少要一个疯抢

网友:
我等大神回答

网友:
CPU 基带CPU  硬盘  基带码片   保险起见有仪器读码片数据的话就用仪器读写再写进新板子

网友:
CPU,基带U,硬盘,逻辑码片和基带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