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付费求这个华硕vm590l主板屏接口烧了怎么焊接飞线?

楼主(2020-05-18):
之前发过贴,高人说的就飞线,可是新手不知道怎么弄,求带,付费啊

网友:
找点位图 ,飞几条线 不就可以,简单很 。。。

网友:
烧掉的几个引脚是供电一坨锡焊一起就行,烧掉的信号脚就焊上座子飞线就行了,怎么飞线就看点位图吧

网友:
打上绿油! 飞根线。 解决问题!  前提是没有短路了。

网友:
看点位图,没有点位只能跑线,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先把铜面打上绿油,然后看图纸这几个线连哪里飞线就好了

网友:
看点位图就很简单了

网友A:
大师们,你们说的点位图是啥?

网友:
还是拿去维修店弄吧,点位图都不知道越弄越坏

网友:
没基础的话最好交给专业人士处理

网友:
还是不要搞了,专业的人搞专业的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师们,你们说的点位图是啥?

迅维就出了点位图软件。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这种自己没有维修基础的还是建议找专业的检修吧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网友:
你没有图纸 不好修   建议找图纸 在修

网友:
断的那几根直接飞到19v就行了

网友:
清洗干净了,再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们,你们说的点位图是啥?

现在迅维官网出了一个神器。。维修图纸软件鑫智造  图纸维修大全

网友:
烧的部分 应该是19V供电  涂好绿油 直接从旁边电容那里飞线 不就完了吗???

网友:
才来没修过的话还是找专业修的吧

网友:
最简单的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们,你们说的点位图是啥?

点位图是啥都不知道,还是别乱搞了吧,小心搞报废

网友:
不短路可以先涂上绿油,然后再飞线

网友:
找图纸看看哪里连过去的飞线到上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就出了点位图软件。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谢谢!我看一下!

网友:
那个是19V吧 飞一个19V到屏幕那

网友:
先确定屏线  屏都是好的  然后原板跑线 上座子  绿油  飞线 完活  搞不定扔过来我给你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们,你们说的点位图是啥?

点位都不知道你不是专业的吧

网友:
这个对于老师傅是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