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N.C H110M-VH全固态版 V20 无CPU供电

楼主(2020-05-18):
和此贴: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5568-1-1.html   一样的故障地方,腐蚀掉件,应该是通病

现在求这两个电阻的阻值,恳请有这版的帮测量一下,谢谢

网友A:
哪贴不是说了吗 6K左右的电阻

网友:
应该是扇热器导致的吧

网友:
找点位图,或者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贴不是说了吗 6K左右的电阻

他只掉了一颗,我这掉了两颗

网友:
分压1V这样,自己搭配电阻吧。

网友B:
论坛内有图纸,你自己下载。

网友(2020-07-23):
引用 网友B:
论坛内有图纸,你自己下载。

有图纸?我没有找到,能否发一下链接,或者图纸,非常感谢。

网友:
该是扇热器导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