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P238无待机

楼主(2020-05-18):
接到一同行机器,acer P238无待机,3v待机只有1.07v,io芯片为kb9028Q,飞线5条在线刷EC程序无果,提示无连接,于是取下芯片离线刷不识别,怀疑芯片坏,买回来一个刷ok,焊接回主板,开机不显示,CPU是i5-7200u,在该网站下完所有bios一个一个刷上去都不显示电流也就0.18A,有个自称是工厂bios的,但是板号是15208-2的刷上去电压都起来了,但是电流上到0.36A无跳变,感觉还是bios问题,于是在X宝上买了个工厂bios,刷上去,开机上电启动两次,无显示电流也跳变0.56A,当我觉得崩溃时,自动上电第三次显示了,进bios看uuid全为0000-0000-0000,不管它了装机收工。

网友:
现在ec,bios都带程序,维修难度越来越大,我就搞不懂,ed直接固定引脚定义不行么

网友:
开机速度快  确定OK的

网友:
现在七代....以上的机。,BIOS问题会开机0.1

网友A:
这个用什么编程器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什么编程器刷啊

RT809F就可以刷写

网友(2020-08-07):
15208-2但你的是15208-3,有通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