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F841P 電容燒毀

楼主(2020-05-18):
版号 DPk54 LA-F841P
烧毁的電容 不清楚要換上什麼樣的規格 求助各位大师 帮我看一下
鑷子指的位子

补充内容 (2020-5-27 11:21):
後來就沒補上了 這台主要問題是顯示卡附近的上下管燒了 似乎是通病

网友:
看下图纸

网友:
找不到圖紙

网友:
不要纠结,不是特殊电路,通电测试没有问题话,就不用了

网友:
拆掉算了,找不到的

网友:
写的不错,可以,有图有真理!!

天意wx -3 这个是求助 什么写的不错

网友:
公共点的,差不多就可以了吧

网友:
打开图纸看下

网友:
测一下是否一端接地。是的话换个同大小的滤波电容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差不多的就行了,或者不装也可以的。

网友:
看焊点位的大小,随便找一个安装试试

网友:
打下阻值看看是不是绿波电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