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宏基E1-471G ZQSA,内屏不显,外接正常

楼主(2020-05-18):
求助宏基E1-471G ZQSA,内屏不显,外接正常,换过屏和屏线,接口数据线阻值正常,哪位大哥修到过

网友:
有没有大神修到过

网友A:
加焊一下显卡出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下显卡出奇迹

兄弟,这个不关显卡事的

网友:
桥问题,或者是屏检测信号问题,还有屏供电,休眠开关

网友B:
我就遇到是屏的“F”开路了。

网友C:
我要说是CPU坏了,你信吗?

网友D:
;看看有没有EDI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要说是CPU坏了,你信吗?

不信,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有没有EDID

有电压,但是没有示波器,不知道有没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遇到是屏的“F”开路了。

保险开路,故障应该是暗屏

网友:
最新进展,刷过BIOS,换了桥,还是一个样,准备放弃

网友E:
无背光,还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背光,还是不显示?

无背光就简单咯

网友:
我也有一台外界显示正常屏幕有反应不显示刷一个bios暗屏看见logo明天在修一下

网友:
已经放弃了,没有任何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