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30电流0.2 不开机

楼主(2020-05-18):
如题 ,小弟接到一笔记本  型号 E40-30, 板号 LA-B102P,插电后   电流到0.2A    测  无 3  5V         ,求指教。

网友: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1916.html

网友:
按时序来吧,

网友:
待机是否正常,EC电压,开关电压,触发后查EC到U桥信号,有信号到U桥不开机,换U。

网友A:
插电就0.2肯定有短路啊   打值   看看   不要急着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电就0.2肯定有短路啊   打值   看看   不要急着上电

老手,一下就中了

网友:
3伏5伏对地阻值在500左右,有没短路。如果正常,系统供电3S  5S开机信号到了没,信号到了换供电芯片,如果没到可能后机有短路

网友:
没有3、5V有0.2的电流估计有短的,三五伏芯片发热吧?不3VL给EC供电的这个经常短,是不是EC烧了,还有CPU也考虑一下,RTC供电短不,这板子没多少东西,简单。

网友:
0.2短路了,应该手摸出来哪里发烫

网友:
有短路 先修短路

网友:
先测CPU短路没!这个机器有的U坏也是这个电流!CPU先大致判断一下短路没有,要是短路了就报价,不然容易白忙活!

网友B:
现在不能按以前的老套路维修了,有的机器3V 5V都是触发后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能按以前的老套路维修了,有的机器3V 5V都是触发后出来的

还有不插电池不出待机的

网友:
这个主板不是100多吗?还修啥啊直接换吧

网友:
手摸出来哪里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