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有谁遇到机械革命x7ti

楼主(2020-05-18):
大神们,有谁遇到机械革命x7ti  玩游戏突然黑屏,然后开机电流上1.6跳变不显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台这样的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台这样的没修好

你干显卡和CPU没

网友A:
有一台  机械师也是这样的毛病干了u一样所以这台没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台  机械师也是这样的毛病干了u一样所以这台没干

这种水货机  很头疼

网友(2020-06-19):
我这 有台 不插 屏幕  正常,。。。插上 屏幕 EDP接口 触发马上掉电。。。屏线 换了 1个 鸟样。。
  USB大小灯  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