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大短修好不触发

楼主(2020-05-18):
板号是NM-A121,本来是插电短路,公共点短路,某个电容损坏,换了之后不触发,发现拔掉cmos电池可以自动触发显示,关机之后开关都没反应,EC是封装的跑线跑不出来

网友:
CMOS电池电压正常吗

网友:
扣掉电池试试

网友:
BGA封装的就只能拆了换换试试了

网友:
可能EC坏了,这种EC很爱坏,遇到过两次,一次和你这个情况一样,另外一次是电流700毫安不显示。这个Ec不耐高温,很容易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