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航嘉多核wd400 wd500可参考

楼主(2020-05-18):
航嘉多核wd400  +5csb电压正常短接绿线无反应,待机ICS是tny277 和主控IC是CM6800TX监控ic是WT751002S  本电源没有安装ic10 339比较器。万用表测试主控cm6800tx引脚电压如下

1         2        3       4        5      6        7          8
7.73     1.45   0       5.4      2.6   7.67  2.93     1.03
9         10        11      12      13        14        15        16
0         0         0         0        14.74   7.67      2.17     2.09
代换主控过后正常测试电压
1        2        3         4        5        6        7        8
3.48   1.03    0         4.46    14.56  3.36    2.55   1.25
9        10       11       12       13       14       15       16
0        0         2.45     0.17    14.69   7.6      2.54    1.2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A:
楼主说一说如何怀疑到CM6800坏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一说如何怀疑到CM6800坏的过程?....

lic电压不对,拆了才发觉电路板位置有一点发黄,如果早看见发黄早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