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A1502不触发

楼主(2020-05-18):
不会触发,开关3.3V有跳动,插适配器小灯先绿后红,裸板通电,适配器插口的小板有个2二极管直接烧了,没修过苹果,裸板不能通电吗,

网友A:
具体还要根据图纸分析  这个机器的裸板可以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还要根据图纸分析  这个机器的裸板可以通电

谢谢,我是先插的220V,再查的适配器接口。可能没对住,然后烧了

网友:
单板不开机 PM_BATLOW_L拉高 可以单板开 或者电池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