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花屏,改集显不能解决的问题

楼主(2020-05-18):
DELL 5420,板号DA0R08PI6E2 REV:E2,一个多月以前因为开机黑屏来送修,判断是独显虚焊,加焊以后成功亮机。没想到今天又送回来了。
这次是开机过一段时间后花屏,花屏就如图所示,因为之前其实已经加焊过两次了,觉得再加焊也没什么意义,所以直接刷集显BIOS,拆了独显供电的两个电感,改成了集显,没想到亮机一段时间后还是花屏。
替换过屏,CPU,内存,都是老情况,现在没思路了,求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
我有 一台E431集显的用一会也这样,没修出来,楼主换南桥试试,我那台南桥打了黑胶不敢下手

网友A:
二三代南桥坏会这样花的,修好过四五台,先看看25m正不正常

网友:
直接换蓝桥.问题不打应该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三代南桥坏会这样花的,修好过四五台,先看看25m正不正常

谢谢,确实是南桥问题,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