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RX310U的IO带程序吗?型号it8995vg-128 cxo

楼主(2020-05-18):
asus RX310U的IO带程序吗?型号it8995vg-128 cxo,笔记本不充电,充电芯片换了还是充不进电。

网友:
t8995vg-128 cxo  问了卖芯片的说是有程序的 期待验证

网友:
不充电先修电路吧

网友A:
不带的    换全新的会自动从bios里面读取

网友(2020-07-04):
引用 网友A:
不带的    换全新的会自动从bios里面读取

谢谢回复,换IO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