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V 不上电小修

楼主(2020-05-18):
本人新手~连可调电源都没有,一开始直接淘宝买了个BQ25A 电源换上,还是不行。

耐心的跑线路吧,论坛找了华硕时序图,点位图

前面5步都OK的,没问题,

到了6步的时候没电压了, SUS PWRGD 没有电压,上拉排阻103他们说通病,我拆了量阻值正常,就近调换一个,也不行,103排阻另外一边正常是+3V SUS 电压偏低!
回到5步 VSUS ON 这个是开启+5VSUS  +3VSUS  +12VSUS   那刚刚跟前面的+3VSUS偏低符合了!  排查这段线路发现VSUS ON到了Q2702 这个是  5VSUS EN开启信号,没有电压,

量后面场馆,对地阻值0短路!!!!直接点位图查相连电容,

找到电容发现烧焦了一点点,换一个,开机,来电了。

网友:
楼主时序跑得不错,很熟悉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