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5390主板缺失一个电阻

楼主(2020-05-18):
今天下午接到一个客户的电脑,说是充电接口松,有时不充电,插充电器一会发现充电线发热。拆开仔细一看发现,本电脑拆开过,拧螺丝时把一个电阻给搞坏了。哪位师傅手里有这款机器帮忙测量一下此电阻阻值是多少。

网友:
新款的机器吗 没保修了吗

网友:
人为的售后估计不保吧

网友:
有图纸差不多。。。。

网友:
有的图纸是500欧姆,这量了一下三分之二的坏电阻阻值是700欧姆,所以我换了个1K的上去,现在可以充电了。这个电阻是9538H的28脚,通过一个电阻连接一个电容到地线。但不知道具体的作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