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dell笔记本安装WIN10时出现蓝屏.......

楼主(2020-05-18):
今天 在安装一台dell笔记本P42F安装WIN10时出现蓝屏.......GHOST已经完成 ,重启时出现这个画面,有谁英文好的解释一下,或者有谁遇到 过这种问题,请教一下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或者硬盘分区有问题啊

网友A:
WIN10最好用安装版  不要用GHOST   先换个内存试试吧

网友:
在我手上也是慢慢试,先从系统下手了

网友:
官方纯净版 装个

网友:
硬盘 内存 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0最好用安装版  不要用GHOST   先换个内存试试吧

那我下次用安装版试试,头大啊!

网友:
先检查bios设置问题或者硬盘分区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是gtp分区吧,用ghost肯定不行啦,要转换为MBR,关闭安全模式,改为传统模式,具体方法百度一下

网友:
Msdn我告诉你,下载这个里面纯净专业版本的,然后U盘启动后进入PE进行安装

网友:
系统没有安装成功  最好把整个硬盘格一下

网友:
修复UEFI启动?不如用镜像安装方法,创建一个esp分区

网友:
直接安装版的做  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装原版系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9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先进BIOS里把启动模式改为UEFI,进PE里的DISKGEN里把分区改为GUID的模式,然后装安装版WI0,一遍过,我都是这么搞的,没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9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先进BIOS里把启动模式改为UEFI,进PE里的DISKGEN里把分区改为GUID的模式,然后装安装版WI0,一遍过,我都是这么搞的,没出过问题

你这个方法要试一下,安装版有可能奏效!

网友:
现在的新本还是装安装版的稳定,ghost的各种不启动报错!!

网友:
现在系统那么稳定了,已经没有ghost的必要了,驱动系统都会自动安装了

网友:
硬盘模式不对吧

网友:
换安装版。ghost win10,很多乱七八糟的问题。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点赞!

网友:
原版系统试试吧

网友:
分区问题,9楼

网友(2020-07-25):
win10我都是用安装版安装,基本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