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F652电信光猫无法保存设置,无法上网

楼主(2020-05-18):
最近从网上淘来一个中兴F652电信光猫,可以用超级账号密码登录,但是新建连接,修改设置,重启光猫后刚才的设置没有保存,而且回到了初始状态。我进行了恢复出厂设置,按reset按钮复位,选择默认版本,然后又选择本省版本,重新设置,都无法保存,重启后恢复初始状态。换其他省的版本也一样。telnet进去修改重启也不保存。
以上是没插光纤操作的。
插上光纤后,光路olt认证成功,管理itms注册失败,新建连接后,路由模式上不去网,电脑本地连接感叹号。桥接模式可以拨号,qq微信可以上,打不开网页,设dns也不好使。ITV设置完根本不好使。
光注册后,宽带识别码重启却保存了。
现在有两个问题想请教高人指点:
1,光猫设置重启后不保存,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把设置锁定了。但为什么光注册后,宽带识别码重启却保存了。是不是软件锁定了更改,可以通过命令解除锁定吗?还是机器本身就有问题?
2,能上qq打不开网页是什么原因,中心光猫是不是跟服务端连接不上,没有注册的原因,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A:
qq能上网页打不开建议重新安装纯净版系统,或者用360 里面有一个人工服务,选择q上不了网,选择qq能上网页打不开,修复可以了。明显是你电脑网络配置被篡改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人说得需要专用工具设置,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qq能上网页打不开建议重新安装纯净版系统,或者用360 里面有一个人工服务,选择q上不了网,选择qq能上网页打不开,修复可以了。明显是你电脑网络配置被篡改

我修复了,也是不好使,打不开网页

网友(2021-01-05):
不行啊,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