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客户换下来一个电源

楼主(2020-05-18):
今天给客户换下来一个电源   安钛克·650W模组电源,客户走了拆开一看,保险管黑了,肯定是烧断了,这下应该是捡到保了,想修好自己试机用

开干,换上保险在上通电,保险又烧断了,公开也跳了,

各位老师给指点下吧,没有修过电源,就会换电容,

想修好自己用,接来来该换什么件了

网友:
这宝不好捡哦,像这种安钛克品牌电源这么大瓦数的一般都是主动PFC 全桥结构。不好修的。慢慢摸吧。盲目换保险只会扩大问题。

网友A:
有短路才会炸保险~~
重点检查整流桥、电源管理芯片、限流二极管

网友:
没有电源基础知识就盲目修电源,你不是来搞笑的吧。
1407 SGF160N60W3 AH4169---这个元件坏的可能性非常高。

1407生产周期的意思     S......3才是具体的元件型号,如果是电网电压不正常导致烧坏的,没能力修就不要搞了,维修成本搞不好都要20元左右
整流桥,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电阻,IC----6大类元件都会有坏的可能

网友:
现在的电源越来越难搞,有个升压 PFC电路 不好搞

网友:
1407 SGF160N60W3 AH4169  这个三条腿的家伙,用蜂鸣档量全响,是不是就是短路了。必须要换一样的,还是可以代换呢,其它的地方还会在量吗,也是用蜂鸣档吗,麻烦老师给指点一下

1407 SGF160N60W3 AH4169 这个三条腿的家伙,用蜂鸣档量全响,是不是就是短路了。必须要换一样的,还是可 ...

1407 SGF160N60W3 AH4169  这个三条腿的家伙,用蜂鸣档量全响,是不是就是短路了。必须要换一样的,还是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才会炸保险~~
重点检查整流桥、电源管理芯片、限流二极管

1407 SGF160N60W3 AH4169  这个三条腿的家伙,用蜂鸣档量全响,是不是就是短路了。必须要换一样的,还是可以代换呢,其它的地方还会在量吗,也是用蜂鸣档吗,麻烦老师给指点一下

网友:
修前建议多看相关资料,有高压  很危险。

网友:
严重短路故障。

网友:
严重短路故障。没有基础,慢慢摸。

网友:
看到保险就以为捡到宝了,小白中的小白,直接换保险非得扩大故障不可。

网友:
上电前记得串联一个灯泡,不至于炸鸡和跳空开

网友:
同意一楼,整流器,等走一波

网友:
保险炸,先要测测整流桥,开关管!

网友:
炸保险说明有严重的短路,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修好这个还得学很多东西,要不然有多少保险烧多少

网友:
保险管变黑,说明电路上的器件有短路损坏现象。就不要再次装保险管了,这样会扩大原有的故障点。可在烧黑的保险管两端串接一个100W左右的灯泡通电,经据灯泡的亮度的大小,来辩别电路的短路电流的大小。

网友B:
卖嘛,我收了,联想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嘛,我收了,联想我

没有修好,拆下来一堆件,没有收的价值了

网友C:
就是问一百年,也没有结果。得自己搞清楚电源的原理,顺便将电源的图纸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问一百年,也没有结果。得自己搞清楚电源的原理,顺便将电源的图纸画出来。

嗯,慢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