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2-80又死一个cpu

楼主(2020-05-18):
K22-80进水不开机,上电无触发不短路
拆机各种洗洗洗量量量,无3v
么有图纸,正好手上有一片一样的主板对照
发现3v短路,拆之,烧之结果cpu发热厉害
Bga伺候取下cpu 3v不短路不过还是没电压,换aww***,3v出来了,翻出一块t460料板拆下i5 6200植球装上开机电流跳变正常不亮机,,,某宝上cpu实在不敢买还是装盒收起来等那天有料板了拆个再换
上个之前拆u植球视频

网友A:
取U 的温度是多少  上面是多少 下面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取U 的温度是多少  上面是多少 下面是多少

每个机器不一样我是迅维最早的260,无铅黑胶275度下刀,植球后有铅260

网友C:
黑胶U楼主都玩得那么6,视频中的长条U楼主用多大珠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黑胶U楼主都玩得那么6,视频中的长条U楼主用多大珠子的

0.45,只要温度到了黑胶很好弄的

网友:
六代七代的u坏的多了

网友:
CPU坏的越来越多    遇到几个CPU坏的都报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45,只要温度到了黑胶很好弄的

温度到了是指平常取无铅桥的温度吗,还是黑胶的设定要高几度

网友:
植球台不错啊

网友:
主板供电不好安一个炸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到了是指平常取无铅桥的温度吗,还是黑胶的设定要高几度

取无铅的温度

网友:
这个植球台10多年了,哈哈

网友D:
取别的品牌的CPU或许可以用,联想有很多CPU是加密的,就算是好的也亮不了机!

网友C:
楼主在哪做,感觉是修THINKPAD多的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取别的品牌的CPU或许可以用,联想有很多CPU是加密的,就算是好的也亮不了机!

加密?没听说过至少换过很多ThinkPad x t l 系列都没碰到你说的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哪做,感觉是修THINKPAD多的大神

魔都,公司就卖pad 修的基本都是这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取别的品牌的CPU或许可以用,联想有很多CPU是加密的,就算是好的也亮不了机!

CPU加密?没听到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机器不一样我是迅维最早的260,无铅黑胶275度下刀,植球后有铅260

好的,谢谢

网友(2020-08-03):
这个VWVA1F是个什么鬼芯片 淘宝也没查到有卖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经验,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CPU怎么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