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970 Pro3 V2 怪现象!

楼主(2020-05-18):
有一片华擎970 Pro3 V2起先无CPU供电,查出是主控IC RT8871 31脚12V无电压,原因是2.2欧的保险电阻损坏导致小12V的电压过不来,换了电阻后就立即能跑码到亮机。后来在多次试板的时候有一次24PIN插口没插到位就开机,使得板子反复触发又掉电好多次,自那之后出了个怪现象。

如图中所示

1. 主板在完全掉电后触发,不跑码但全板的复位信号都正常,此时与IO相连的BIOS第3脚(ROM_WP#)能测到1.65V左右的电压,这个引脚是BIOS的写保护引脚,低电平有效。此时有1.65V的电压写保护应该是被关闭掉了,这个电压不知是来自直接且唯一相连的IO第87脚还是BIOS内部漏出来的。

这个时候除了拔电源之外可以 a. 短接开关排针数秒强行关机 或 b. 用万用表表笔或镊子触碰电路图中描红的任意一处来使其断电回到待机状态。但两种方式产生的后续结果却完全不同。

a方式需要短接数秒才能强行关机,再触发后故障依旧就不跑码,无论重复多少次都一样。
b方式只要一碰到描红线路的任何一处主板就立马断电回到待机状态,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再触发后竟然能正常跑码亮机,这时只要一短接开关排针就能关机而不需短接数秒。只要中间过程没拔掉电源线,每次再触发都能正常跑码亮机。正常跑码时去测BIOS写保护引脚的电压是0V也就是说写保护有效。

是南桥,IO还是BIOS的问题?

2. 拿掉电路中的0欧姆电阻两端照样都还有3.3V的电压,能触发。再拿掉4.7K的上拉电阻,IO这端的待机电压掉到2V左右不是太稳,南桥那端的RSMRST#依旧还是3.3V,同样能触发。当然要想跑码亮机就必须要用表笔或镊子去碰南桥端的RSMRST#。

不知这里连接IO和南桥两个RSMRST#的那个0欧电阻有啥作用。。没有它貌似不影响啊。

走过路过的各路神仙指点下迷津哈

网友:
补充下:不跑码时短接开关排针数秒强行关机退到待机状态,然后用表笔或镊子触碰南桥端的RSMRST#一下之后再触发就能跑码亮机。

没有高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