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刷机100%后却显示刷机失败 直接跳恢复模式

楼主(2020-05-19):
大家有没有遇见过 刷机100%但显示刷机失败 直接跳回恢复模式   换电脑 换硬盘都一样 遇见两台都一样没弄好   有时候卡80% 报错-1 电源底脚正常  基带CPU重装 故障依旧

网友A:
几代?换个上盖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代?换个上盖试试

苹果7  7P两个都遇见过

网友B:
音量键有没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音量键有没有可能?

还能跟音量键有关? 不过话说我刷机一般不扣开机排线

网友C:
找到原因了么,我有一个6p一样问題,主板沒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原因了么,我有一个6p一样问題,主板沒动过

都退了  问过挺多同行  都没碰见过

网友:
捡钱活,都退了

网友:
不用弯腰就能捡钱的活

网友:
没碰见过  不过现在知道哪里问题了

网友:
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我是小白,楼主说下怎么解决的,是硬盘底层吗?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基带电源旁边的微处理器芯片

网友D(2020-06-21):
楼主,那个芯片怎么称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那个芯片怎么称呼?

微协处理器U3601

网友E:
不要问了,这种是基带电源问题,一般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问了,这种是基带电源问题,一般重做

还真不是基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