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电源有轻微的丝丝声关机后能听见

楼主(2020-05-19):
气焊那种声音 很小 关闭电脑后里面还是响 这是怎么回事? 拔掉插销后还得响3~4秒才消失

网友A:
如果是电源发出的,应该是正常现象...........

网友B:
单独电源上电不触发听听看有没有,一般都是电源里的线圈打胶没到位

网友C:
电感的问题多谢,建议吧电感还成全封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源发出的,应该是正常现象...........

声音确实很小 希望是正常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电源上电不触发听听看有没有,一般都是电源里的线圈打胶没到位

关机后声音有 但把机箱里面的电线都拔了就没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的问题多谢,建议吧电感还成全封闭的

贪便宜买的工包货 要是电容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网友:
线圈不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