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B150I 重启不加载系统

楼主(2020-05-19):
华硕B150I AURA WIFI 电竞主板,偶尔重启系统后,不加载系统,卡在启动
华硕

网友:
有没有高手 指导一下啊

网友:
来自: 中国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硬盘去掉看下还卡吗

网友:
最小化系统看看,USB启动PE系统正不正常

网友:
按,电源 硬盘 内存 主板依次替换测试

网友:
硬盘坏道会导致卡LOGO很久,拔掉硬盘SATA线试试 如果瞬间就过去 就检测硬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