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9L跑电流0.6掉电 重启不亮

楼主(2020-05-19):
今收到同行拿来的联想E49L,说本好久不用了,打开里面竟然有蟑螂,有腐蚀,本想清理一下就好。清理后量腐蚀位置无短路,上电待机0.18  开机跳变0.6-0.7掉电重启,一直往复,CPU,内存都试了,不插内存0.6左右不动,查资料有的说CPU下面的玻璃镜面管问题,没配件,但是淘宝太浪费时间了,心想到客户反映说不定有时能开机,再关机不亮,刷下BIOS吧,WINBON  8M的  刷完上机  OK亮机,现附上BIOS,希望同行能用到

网友:
本人小白 各位大神不喜勿喷

网友(点评):
有CPU复位了,电流来回跳的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A:
但是玻璃管爱坏是真的,有时候很烦这个机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玻璃管爱坏是真的,有时候很烦这个机子的

而且说玻璃管不好焊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机器的BIOS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

网友:
现在好 多BIOS有问题的。

网友:
待机0.18    这个可以吗

网友:
捡钱的活,学习了

网友:
刚修了一台e49有时正常有时候掉电换了三个玻璃芯片好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
但这待机有点高啊

网友:
待机0.18???,估计刷什么都不会亮,除非0.18是装了电池,在充电。

网友:
久放机器好多人都刷bios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试一下,bios

网友:
进蟑螂刷BIOS这还是挺新鲜的事!这机器3V5V一定要看一下杂波大不大,另外公认的是VCCSA的那个玻璃管不良,从来还没有修到过BIOS问题的,希望楼主不要返修!

网友:
上电待机0.018吧。 总的来说经验还是不错

网友:
待机0.18高了

网友:
联想,华硕,dell 。现在的机器bios程序坏常见。

网友:
这款机器遇到太多BIOS坏的了...

网友:
总的来说经验还是不错 总的来说经验还是不错 修好为大

网友:
多人都刷bios了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见了 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后来没找到问题   只能退机了

网友:
待机0.18本身就不正常吧

网友:
现在的BIOS这么容易出问题呀

网友:
这个经验牛逼,这么高的电流,估计是要考虑BIOS,供电都已经OK了

网友:
各位亲,统一回复待机0.018  手滑了

网友:
那镜面管只是短路 或者 没CPU 电压  能正常跑电流的话 不用怀疑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