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佳能的复合机造成公司断网

楼主(2020-05-19):
复合机直接插网线,固定ip253路由分配ip2-200,路由器长期开机,复合机每天晚上关机早晨开机。但是随机的会造成公司整个断网。有时候半个月有时候三四个月。重启交换机和路由器没效果。重启复合机就好。有人遇到过么

网友A:
用vlan交换机,或者打印机网线单独串接一个交换机物理隔离大网看看,有可能是ip冲突或者打印机网络模块坏,电源电容坏造成杂波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vlan交换机,或者打印机网线单独串接一个交换机物理隔离大网看看,有可能是ip冲突或者打印机网络模块坏,电源电容坏造成杂波干扰

现在是主路由分出四条线接到四个无线路由的lan口。然后无线路由都是固定ip,关闭dhcp。打印机是接到一个无线路由上的。开始找原因就是拔线查出来是打印机的问题,而且打印机重启就好

网友:
重启并没有断电,开机断电,有电路板电容充电滤波等过程,打印机和电脑一样,重启和开机和拔电插电开机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