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大短路【太匆忙型号忘了】

楼主(2020-05-19):
哎,这几天没生意啊,,,,,,客户拿来一华硕笔记本说不开机,还说他姐姐的给的,太贵就不休=修了现在好多客户来修都是先把这句话撂这。。。。。。。。让他放这,下午来拿,插电流表打表  ,大短路,拆吧,,,,主板拿出来咋一看没看出什么烧糊的元件,反过来也没有,没烧鸡,仔细查查,一量确实电容全部击穿,找吧,最后在USB后  C3804变颜色了。。。。直接拆点,其他CPU电容不短了,重新补件,上机OK,,,,,,,

网友:
装机不保

网友:
装机不保,一定测好

网友:
装机不保  一定测好

网友:
学习了,装机不保

网友:
你这装机不保厉害了

网友:
我想知道这种情况,重要的是你给他怎么报价,你没问问客户多钱是贵啊

网友A:
现在都客户都这样  该说是贱呢还是奸。。。该报多少照常报 最后多半也要修  人贱有天收

网友:
收个一百六?

网友:
现在都客户都这样

网友:
警示语不错!但有的件不上机又测不出好坏来。比如CPU,不知道工厂怎么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客户都这样  该说是贱呢还是奸。。。该报多少照常报 最后多半也要修  人贱有天收

是啊  该怎么报价还得怎么报,只不过也是熟人介绍的,给他优惠点呗

网友:
大神语出惊人那,受教了。

网友:
关键是收了多少钱,,一般我店里都3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啊  该怎么报价还得怎么报,只不过也是熟人介绍的,给他优惠点呗

其实我觉得熟人更应该收多点,因为就算你给他优惠再多他也会觉得少,除非你不收钱他才会觉得应该

网友D:
没拆机之前就报价嘛,这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觉得熟人更应该收多点,因为就算你给他优惠再多他也会觉得少,除非你不收钱他才会觉得应该

确实哈。,也是大实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拆机之前就报价嘛,这么厉害

大短路肯定先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