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华监控摄像头能ping通IP,但是找不到主机

楼主(2020-05-19):
大华半球机,两个同样的头。一个正常,一个能ping通,(通电后也能听到头里有继电器的动作声音),但是无法访问。排除电脑设置和网线的问题(因为同样两个中的一个正常),应该就是摄像头的问题。
有的人说直接更换摄像头,这当然是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
既然想解决问题,还是往深层次里去考虑。应该是主板的问题,我估计换了同样的主板肯定就会解决,还有就是主板上的某一个元件坏了。哪会是哪个元件呢?
大神们谁有好的思路?

网友:
端口的问题吧?

网友:
先拆出来看看呗,

网友:
是不是IP地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