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金士顿DT50 16GB 显示未格式化

楼主(2020-05-19):
金士顿DT50 16GB 显示未格式化 我用DIANGEN 还有超级数据恢复软件都没有扫描到
数据恢复

网友A:
重新开卡才有用

网友:
容量有吗 或者看看底层有没有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开卡才有用
开卡数据就凉凉了

网友:
专业数据恢复不是拿个软件扫扫就行的,要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数据丢失的,找到原因再使用相应的方法来恢复

网友:
用Winehx 看下底层数据还在不在,有没有被全部改为00的

网友(2020-08-01):
全是0 几乎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