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夏普液晶电视LCD46GE50A开机重启修复

楼主(2020-05-19):
最近都是夏普电视出问题,之前刚修好一台60寸的这次又来一台50寸的LCD46GE50A。朋友说这电视能正常开机,但是看个十几分钟就会反复重启。当时首先判断,可能背光保护。拆机查看。

背光测试仪检查背光正常
然后检查电源板

个个电压都很正常。于是上电等故障出现以后再做判断,开机15分钟左右,故障出现,就是反复的重启。再检查电源板发现电源板到逻辑板的12v电压明显的会反复变小,初判断可能又是夏普通病逻辑板坏了?

于是断了逻辑板的12v电压,再次开机,依然15分钟左右开始反复重启,这时候再量一下电源到主板的电压,发现也不正常,于是拆开主板保护板进一步检查故障。

这时候发现手摸CPU散热片的时候非常非常烫手。脑海中第一反应就是主板挂了。过热导致电视机保护性重启。于是用了个最简单的测试方法,重新开机,电扇对着散热器吹,不让它温度过高,发现确实 开了几个小时电视都没重启。确定是主板故障导致。然后大致检查了下电容二极管等等都没有发现短路击穿现象。估计是IC坏了。于是不折腾了。直接买个主板换上解决。
烤机老化10小时没出现故障。收工交货。

网友:
老师傅很有经验,检测很过关。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背光保护的话一般不会导致主板关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