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华为笔记本迅维首发

楼主(2020-05-19):
华为笔记本HBL-W29L
论坛没有这个资料,来时故障进水检测内存供电短路。
拆除内存颗粒后短路解决,另一个故障出现,掉电 经检测1V桥供电短路 测量后发现CPU短路。
查了下这个CPU i7八代太贵了 顾客不修拿走 我粗略地测量下标注了下来 希望加分
版号为 DA0H97MBAD0
BIOS在下面 原拆保存出来的 望测试
希望大家能用上 路过帮忙加分吧
迅维首发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网友A:
怎么内存 颗粒 都被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内存 颗粒 都被拆掉。。。。。

短路

网友B:
不修了又再装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修了又再装回去?

不修了必须装回去啊 不然像我有意偷他内存似的 本来也没啥用 简单吹吹就安上了都没必要值锡

网友C:
这个机器挺新的,BIOS资料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挺新的,BIOS资料不好找

是啊 没有图纸bios不好修 大家用到的 给我加个分呗

网友:
BIOS资料不好找

网友D:
不修了拆点有用的件呀 比如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修了拆点有用的件呀 比如CPU

哈哈还是算了吧 而且这个U坏了内存还是板载的

网友(2022-10-14):
我这遇到一个牛逼的客户,要我400修她开机不显示的这个电脑,我收了个拆机费放弃了

网友(2023-03-18):
没有图纸bios不好修

网友(2024-09-21):
华为 HBL-W19图纸和点位图哪位有呀

网友(2025-12-01):
今天修到一台华为HBL-WX9笔记本,板号DA0H97MBAD0  REV D  。。。I5-8265U。故障:插电0.052按触发0.897屏幕显示一个电池标致就断电了。。奇怪的是为什么插电源不开机应该给电池充电才对现在待机0.052说明没有充电,,拆机测充电蕊片BQ25713

1脚、2脚、3脚VBUS、ACN/ACP适配器供电测查:19.69V
4脚CHRG_OK充电终止状态:3.37V
6脚ILIM_HIZ限制电流或功率:2.36V
7脚VDDA=REGN模似正电源:6.06V
8脚IADPT功率和电流监测:0V(正常0.32V)
9脚BAT:0V

10脚PSYS传输功率:0V
12脚、13脚SDA/SCL数据时钟:3.3V
15脚CMPOUT比较器输出:2.54V(正常1.78V)
18脚CELL_BATPRESZ电池节数:4.41V
19脚、20脚SRN/SRP电池充放电左右输入:15.29V(正常为16.52V)
21脚BATDRV 电池充放电管G脚控:9.2V(正常为充电时9.51~16.62V,,放电时为9.51)
22脚SYS=VSYS第二公共点 15.29V(正常为16.62V~15.29V)

23脚、32脚SW2/SW1第一公共点0.14V(正常为16.77V)
24脚HIDRV2第二公共点上管G控:0.92V (正常为21.2V)
26脚LODRV2第二公共点下管G控:5.97V(正常为0V)
28脚REGN自供电:6.07V(正常6.79V)

30脚HIDRV1第一公共点上管G控:6.21V(正常为22.2V)
29脚LODRV1第一公共点下管G控:6.01V(正常为0.04V)

分析:很明显的23脚、32脚SW2/SW1第一公共点0.14V是不对的,说明BQ25713没有工作。。。果断更换一片全新的BQ25713上去,插电1.555A充电了,按开机2.347屏幕亮了进系统能充电了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