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442UQ I5八代开机电流0.15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0-05-19):
X442UQ开机电流0.15定电流, 检测电感电压,发现VCCSA电感没有电压, 追查电压开启到芯片PU8001第41脚,

开启P_IMVP8_EN_10没有电压,看相连信号ALL_SYSTEM_PWRGD没有电压,这个信号通过二极管相连了PM_SUSB#,1.2V_PWEGD,3VSUS_PWRGD,VCCST_PWRGD,2,5V_PWRGD,VCCIO_PWRGD,最后发现2,5V_PWRGD为0v, 这个信号相连了PU8603的2.5V_PWRGD,检测该芯片的3 4 5 6 脚都有3.3V,这个地方有点不懂就是图上标的是2.5V为什么测试是3.3V,由于修好了可以正常使用,就没有去深究,望有修到的大神,可以指点一二。果断拆掉了, 再插电,自动开机亮机了。 大神们帮忙加加分哦,感谢!

网友A:
大神啊  屏幕咋也裂了

网友:
屏也烂了 不好收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啊  屏幕咋也裂了

客人自己知道屏幕坏的,可以用,先不用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