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主板MOS风枪吹不动,咋整?(更新,终于吹下来了)

楼主(2020-05-19):
收到一台广达双子星服务器主板,上电大短,这个主板找不到图纸,跑了半天线路,终于发现是一路内存供电MOS管击穿了。

马上抄起风枪开干,我的高迪850风枪,平时修普通主板300度就能干下MOS,先调到320度,吹了5分钟,MOS纹丝不动。调到350度,还是不行。最后调到400度还是吹不动,感觉主板都要烧糊了。

问下各位坛友,这个问题怎么弄?

另外求下这个主板的图纸,和px3895 供电IC的datasheet。图片是坛友拍的。
更新:看了坛友的回复,先试试再调高温度,换大风嘴,调到430度,吹了两分钟还是不动,旁边的塑料都化了。
再试试上下一起加热的办法,没有BGA机,把老婆的大功率吹风机拿来,下面用吹风机吹,上面用风枪,2分钟后终于干下来了。
短路的MOS拆了后打阻值不短路了,但测供电电感处对地阻值还是偏低。用可调电源烧了一下,px3895 供电IC发热,瞬间不想修了。哎。

网友:
是不是封胶的

网友:
下面加温,然后上面加温,轻轻松松下来了。有条件也可以用烙铁加低温锡

网友(点评):
可别用烙铁加温的同时又用风枪吹哦-----瞬间烧毁烙铁头的!

网友:
服务器设计板子的时候,加大了导热能力

所以要么换大风嘴+加大风力。要么就是底部加温

正常有些MOS就挺难拆的,导热非常快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的现象,把mos管拆下来的时候铜皮基本上也吹下来了,同意4楼的说法,板子导热能力好

网友:
有些短路的MOS管电焊在铜皮上了,你是温度不够还是什么。

网友:
不行上BGA,我还不信了呢!!!

网友:
针脚处用烙铁堆点锡再用风枪吹

网友:
烙铁风枪一起上

网友:
我一般用430 你试试。说不定就下来了。

网友:
板子导热能力好,不行上BGA

网友:
温度,450度,风速最大

网友:
抹点油,用铬铁先把焊脚堆锡,再用风枪吹。还不行就暴力,用尖嘴钳把黑陶夹烂,再用烙铁把脚焊下来。

网友:
上铣床铣掉

网友:
放在预热台上,前面用风枪吹就很好搞了

网友:
加点焊油,上面风枪吹,下面烙铁放在焊盘上加热。不行再多加点锡。

网友:
拆焊台了解一下

网友:
我不管拆什么芯片管子都是500度,吹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两手并用,一边风枪吹一边烙铁加焊一拨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