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1笔记本频率只有0.38

楼主(2020-05-19):
整了很久了,查不出原因,不敢下手,有大神有相关经验修过此类问题吧,搞过去帮忙修修,最高广东这边的,频率停留在0.38,有时候又可以正常频率,大部分还是0.38,电池也充不进去电,电池没问题的,换过电池问题依旧。。
有经验的大神联系下我。。谢谢

网友:
PECI信号查下是否断线

网友:
我之前修了一个hp的,也是0。38
换了cpu供电芯片CPU的频率就上去了,

网友:
锁频降频先排除外设和系统再说主板的事

网友:
先修不充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