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150M ECO不触发维修 技嘉B75掉电 华硕X99掉电

楼主(2020-05-19):
先说技嘉吧,H61 B75三个通病
1.芝麻三极管不良造成VCCSA等电压不正常
2.IO 12VIN 5VIN 检测脚电阻分压不正常造成掉电
3. CPU座下面的1.8V偏高造成掉电,比较放大器3脚分压电阻问题

今天修的这板就是第三个问题,换了OK。
昨天修片华硕X99掉电,也是通病29=无输出,其它电感电压正常,换了正常点亮

V星BI50M不触发:

PCIE B10没待机电压,开机针也才0.4左右。电池跳帽3.3V正常。按照经验是5脚IC控制待机转换的。
这板没图纸点位,论坛有V星B150M ICAFE MS-7996 1.3的点位,借鉴一下。

IO旁边的5脚IC有供电没开启。按照点位来看是跳帽3.3V作为开启,
两块板设计大同小异,应该是断线了。直接飞线触发上电。此板修复

网友A:
厉害今天一片都没修,就卖了两块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今天一片都没修,就卖了两块显卡。

卖显卡比修两块主板赚多了,修又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显卡比修两块主板赚多了,修又费时间

都差不多,就赚几十

网友C(2020-07-02):
楼主 我有一块 MS7996  桥旁边电感无电压。能触发不能开机。没有图纸和点位 。 能否告诉 桥旁边的电感正常多少电压 是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有一块 MS7996  桥旁边电感无电压。能触发不能开机。没有图纸和点位 。 能否告诉 桥旁边的电感正常 ...

论坛有点位,就我上面说的这个。桥供电IC 7脚为开启,旁边小6双N管控制。不上内存能报警,正常主供电都有的啊。

网友:
我这块板子是跳线没有3V  连接条线的电容扣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