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盲干V星MS-16J51游戏本通病PCH

楼主(2020-05-19):
接到此机器  上电0.2A  裸板也是这个电流  看了一下PCH又是这个型号的SR2C4  懒得查条件  和刷BIOS了   直接猛干PCH

网友:
我来给大师加个分

网友A:
这个桥要换工厂版吗?

网友:
驴哥   我是小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桥要换工厂版吗?

拆机   料板上拆的   淘宝太坑

网友B:
sr2c4坏的真的特别多,我也遇到好多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sr2c4坏的真的特别多,我也遇到好多次

对的    这个型号的桥确实问题多

网友:
高手高手,维修真心不容易

网友:
Bga加焊可以吗?还是必须要换!

网友:
这桥坏的是真多啊

网友:
膜拜大神 !!!!

网友:
SR2C4真的是容易坏,换过几个

网友:
植球的钢网哪买的

网友:
学习了。通病就是香。

网友:
这型号南桥坏的多,都是短路,一般阻值在0.30为正常,组织偏低南桥短路 通病

网友:
淘宝坑太多

网友C:
看了一下PCH又是这个型号的SR2C4
这个桥容易坏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PCH又是这个型号的SR2C4
这个桥容易坏吗
对的

网友(2020-06-18):
淘宝买过一个这种桥 号称是工厂版的 换了以后可以上电 但是不显示 重新植球也不行。最后放弃了。感觉是桥的问题